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?

楼主(2011-11-19):
电脑出现蓝屏怎么办?
蓝屏怎么办
电脑

网友:
就是啊,我的机器就三天两头蓝屏,可就是找不出什么问题啊?郁闷

网友:
先 装个系统 在测试下硬盘 内存 电源 U的几率很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东西。下来看看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测下硬盘,内存,再不行就做个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看蓝屏代码,看代码解决问题

网友:
lanping一般都需要花很多钱修了.不换件貌似没戏

网友:
先装系统看行不行,再就是看主板有电容鼓包没有,再就是换内存,

网友:
看看蓝屏代码 然后在网上一搜就知道大概什么原因了 有时候也不是绝对正确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,在查硬件。

网友:
蓝屏大多是内存问题。。主板。硬盘也有可能。。驱动不对也回蓝屏。。你看看是什么蓝屏代码再自行判断。

网友:
蓝屏得检测才知道哪里的问题 要是T410 的话 用一段时间蓝屏 的话 是 BIOS 有问题导致显卡烧毁的 不同的机器故障点也不一样

网友(2013-10-23):
一个DELL品牌机,作了一下主引导就进系统蓝屏,怎么才能不做系统 的情况 下修复蓝屏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