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开机掉电,也有通病吧?

楼主(2011-11-19):
板号06230-5M
开机电流有一次跳变然后掉电,所有电压都出来了,CPUrst有,干过显卡,一开始拔掉COMS电池自动上电的时候不会掉,后来拔掉也不行了,高手指点一下!!

还是显卡问题!谢谢大家帮忙!

网友:
是什芯片组的主板啊

网友A:
我觉得是不是你要说明一下电流情况,还有,我一般修人家修过的,我都会问,是不是用坏的,如果是用坏的,我一般就修人家以前修过的地方,几乎成功率100%

网友:
MCP67容易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学习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小子不怕被扣啊·····

网友:
感觉还是显卡做的不好,建议重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是不是你要说明一下电流情况,还有,我一般修人家修过的,我都会问,是不是用坏的,如果是用坏的,我 ...

先谢了!电流是1.5左右到0.9左右再到1.0几或直接就掉电了,这板子以前没修过,

网友:
显卡问题噢,

网友:
显卡加焊一下,没做好吧

网友:
显卡没有做好或显卡坏了,换631的吧。

网友:
你换个在试试

网友:
我只知道V3000显卡是通病。

网友:
只知道V3000显卡是通病。没办法。希望楼主分享下经验。。。

网友:
之前没修过,你自己做了显卡就是这样了,那还忧郁什么??首先看看显卡周围的器件,再看看显卡做好没》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NTEL  pm965   82801hbm  g86-630

CPU,和U座都有可以。我都碰到过。

网友:
显卡应该是做短路了  或者坏了  建议LZ 换个  应该可以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NTEL  pm965   82801hbm  g86-630

要掉电啊?这不太像是显卡问题,先看看其他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谢了!电流是1.5左右到0.9左右再到1.0几或直接就掉电了,这板子以前没修过,

显卡电路查仔细不一定是显卡没做好
感觉像是压差引起的掉电

网友:
我刚修好台这样的机器,楼主这机器掉电肯定不正常,看看有什么地方短路什么的,把显卡取掉后再上电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