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寸老联想液晶,关闭之后两分钟左右自动开机,开机之后正常,没有自动关机。很奇怪

楼主(2011-11-19):
如题,一开始是高压板坏了,更换高压之后正常,就是出现这个毛病,之前不知道有无此毛病,原来是开机两秒黑屏。

网友:
按键有漏电不

网友:
小按键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看按键板是否漏电,开关电源是否有虚汗。

网友:
把按键拔掉,手工关机,就可排除是不是按键问题

网友:
对 先关机把按键拔了 看看还自动开机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