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j 郁闷掉电。

楼主(2011-11-19):
收到一台A8j  待机正常,开始上电也都OK 一点亮了 再次开机, 屏幕一闪。马上调回0.03 好了一直重启
换过显卡板! 情况一样。
在就拔电源再次开机。每次差不多都快亮了的时候,掉电了 偶尔还是会亮一两秒钟掉,跟散热无关。

网友:
显卡板和主板没接触好,接口清理干净再试!

网友:
马上试试。

网友:
还是掉 有点感觉内存这块有问题。我做下北桥看看

网友:
我也碰过这现象后清理显卡接口。重植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重制显卡吧。尽量别扩大故障。。

网友A:
看一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!

嗯,我很怀疑是北桥问题,我也蒸过了 能开机了测试一天 拿回去,第2天回来了。 说有时开不了机 指示灯都不亮。偶尔的   来时确实开不了机 ,难道还是北桥???我现在测这又能开机了  。。。一直都好- -!!!!!!下不了手啊

网友B:
不亮的时候内存呢有波吗 打打内存的AD对地阻止 看看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阻止是否一样

网友C:
是不是风扇的散热片 没装好 我上一次高过这样的 好像是 没装好

网友:
时好时坏只有慢慢式  式到完全不行了在修

网友D:
遇到这种问题真的很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遇到这种问题真的很麻烦

- -我都无颜面对客户了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风扇的散热片 没装好 我上一次高过这样的 好像是 没装好

不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亮的时候内存呢有波吗 打打内存的AD对地阻止 看看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阻止是否一样

是哦,我上次试到过这么个情况 内存插在下面以条槽亮机不掉点,上面一条就掉电会 就开始怀疑北桥了- -   可是昨天还是回来了

网友:
      用假负载打下阻值了

网友:
求助求助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昨天测试一天。好的 今天开机又不行。。。。。。现在又能开启}

网友:
显卡板和插槽看下 有没有引脚没接触好~~

网友:
这个可就不好说了     华硕好像哼容易PCB断线的  你好好看看你的俄主板有没有氧化的地方吧

网友:
别乱慢慢查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弄不好是北桥的问题。破华硕的板子质量太差。一上BGA就变形。

网友(2011-12-20):
我也遇到一台掉电,不知怎么下手

网友:
北桥是换的吗

网友:
南桥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