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。。新主板仅系统掉电

楼主(2011-11-19):
  前天刚刚卖的一台兼容机。。客户拿回去说进系统就自动关机。。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。从新做了系统还是一样   求哪位大哥给小弟说说是怎么回事呢??难道是主板的问题??

网友:
   在线等。。高人出来救救我吧

网友:
电源多少W的

网友:
因为当时不是我陪的机子。。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。。

网友:
换换电源试试

网友:
电源功率达到没?散热做好了没,都进BIOS里看一下吧。。

网友:
你不发配置没人帮你

网友:
电源跟散热

网友:
   我看了下主板。。主板散热都很好。。难道就是电源的问题?

网友:
电脑在你手里,你不会看下电源功率是多少啊,找个300W以上的换个试试

网友:
哦。。。谢谢了。。等下拿过来我看看

网友:
上详细配置清单,要求要有品牌型号的.
就这样说一句:进系统掉电重做过系统还一样,恐怕饼哥在这也回答不了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电源正常的话,重点查主板电源IC。

新配的机器,基本上都还在包换期,查IC测供电什么的都是多余的,还不如直接替换法确认是哪个部件的问题,然后就直接换了吧!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来试下

网友:
楼主.这个问题替换法很好解决啊. 电源.主板.显卡.内存.CPU.硬盘.一个一个的换.换到哪个正常了,就是哪个有问题.....

网友:
谢谢各位这么关心小弟的问题。。。。。谢谢了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问题,进系统时电流会加大,你电源功率不够的话,就会掉电了。

网友:
恩恩。。我都看看

网友:
哎。。。我看了下电源。。破电源啊。。。草

网友:
看看bois设置,再看看散风扇~·

网友:
换硬盘和电源。显卡和主板,最后内存。都试试

网友:
我【配的电脑以前也有过这种状况,一般是电源功率不够。搞个大点的电源就可以了,有时为了多赚点就会付出代价了,

网友:
新机器好办 啊 直接送售后啊不是板子就是电源

网友:
还是主板的事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