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22寸液晶,型号D222 Wide 不通电求救

楼主(2011-11-19):
电源芯片LD7575PS   我量了各脚  就5脚没驱动电压!12V/5V只有零点几伏!那电源芯片我以更换了!请问师傅们这问题出在哪啊?

网友:
换个光耦跟晶闸管 看看

网友:
关于电源维修问题这个估计要靠自己了~别人只能给你参考~

网友:
大哥你这样轻描淡写的 说一下我们不怎么明白啊  最好上个图    你先把电源板和高压板短开 在测量看看行不?

网友:
开关管可能烧了,测量试试

网友:
经常修到这个机器这故障,都是换开光模块解决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