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 盘横行,改U盘做系统,求方法

楼主(2011-11-19):
  硬盘坏了,赶上了 硬 盘价格高涨,求解U盘做系统方法?把U盘当硬盘用,坚决抵制,价格不稳定现象.....

网友:
有U盘精简系统呀~百度老毛桃的有

网友:
U盘的系统都是PE系统,不能像硬盘那样的。

网友:
把硬盘量产为HDD,主板启动选USB-HDD,然后就那样做系统就可以了

但是,普通U盘的FLASH读写寿命远远不及硬盘

网友:
你下个U盘系统,装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容易坏U盘  用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U盘的速度又是一个问题,U盘的速度最二十几M,硬盘最少也几十M,是不能比的

网友:
我以前做的系统。。。自己安装是是装不上。。。不过到PE里装倒是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