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FX9500GT点不亮维修(二修)

楼主(2011-11-19):
收到一9500GT256MDDR3二修显卡(20元),上机点不亮,能认核芯与25。刷BIOS不行,打阻值发现R偏大,从做BGA恢复,便还是不亮,量主芯片后面的小电感有一个开路换了一个后,点亮,花屏,刷回原来的BIOS正常,跑3DMARK03通过。

网友:
   那就做显卡白

网友A:
忒假,不亮卡先打VGA阻值

网友:
小电感是供电用的吗?

网友:
不亮的卡 很多R GB都是对的 如果是正常的该怎么去下一步维修呢

网友:
能认出核芯与25的话就刷BIOS,如刷了还不行要检查有无损坏的电感与电阻.,我修之前要量阻值\电压晶振等是否正常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忒假,不亮卡先打VGA阻值

RGB只要有一个好,就会点亮,不象门电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