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AC不开机

楼主(2011-11-19):
接到一台华硕X8AC本,开始是不触发,查无3V5V待机。此机的待机芯片是tr8206a。有输入无输出,用ISL6237代换后,待机3V5V正常。触发后电流上到0.55左右不动了。装不装内存一样。什么问题?

网友:
确定条子是好的

网友:
慢慢查下·待机是否正常···查下EC看看咯··

网友:
分组电压是否全部产生  按理说应该都正常   然后测CPU工作条件  CPU复位电压 时钟电压

网友:
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?

网友:
从cpu工作条件查

网友:
如果电压都正常,可以重植北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