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9S 掉电 维修一例,老鸟绕过。。。

楼主(2011-11-19):
你直接就转换格式发上来得了,还要下载,分不要钱啊哥们。无私点
如果论坛的人都这样的话,那下载分就没有意义了

网友:
是什么问题啊,都不知道

网友:
你下载看了还不清楚?

网友:
下载来再慢慢烟酒

网友:
汗,为什么不截几张图呢?大家不知道内容怎么知道需不需要呢?况且这下载一次就要十分的

网友:
LZ怎么的也先说一下啊

网友:
故障现象:触发立即掉电,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掉,电流从0.0 2到0.17掉电
维修思路:根据现象可以判断明显是缺电压导致的。继续上电测每项电压,测得VCORE没有输出。查图纸由pwm U8000 isl6262acrz控制Q8004、Q8005、Q8006、Q8007产生电路如图测

网友:
有没人下了,看了说一下值不值呀,

网友:
什么东西啊,有没有谁下过的

网友:
已经有了,谢谢

网友:
很好 楼主谢谢了 如果能带上图纸就更O啦

网友:
缺少CPU供电,导致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