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500B 8脚我推挽电压怎么查啊?

楼主(2011-11-19):
本来有待机电压不启动电源,主开关管击穿炸裂 跟换后还是一样。5700B 8脚无推挽电压

7500B 供电15正常  也没有被死区控制短接绿线有跳变  11脚也有电压输出昨天测得是2点多伏  主开关管的两个二极管也没有问题,7500也换过了问题依旧请高手帮忙。

网友:
查7500B的8脚对应的推动三极管和它的上拉电阻有无损坏

网友:
查推动管 和主开关管B极电阻。

网友:
你都没有说有没有检查8脚的偏置电阻是否良好,怎样帮你诊断啊?

网友:
这个电源我换的东西好多,连大电容我都换了。 7500B八脚连的上拉电阻组织无穷大,更换后有了电压,我想问问测量7500B 8脚电压 要把黑标笔放在哪里? 大电容负极 还是20针接口的负极?因为我测得两种电压,放在大电容负极是4点多伏,而放在20针输出地线才1.4V。8脚有了电压还是不工作我继续测主开关管的电压,上管推动变压器输出才1V经过一个电阻到上管B级才0.2V,发射极无电压输出,下管直接就无电压了。请问B级电压多少才正常,接下去要怎么查?

网友:
晕倒,热地和冷地都没有分清楚,楼主有没有学过电子线路啊?
大电容那边是热地,7500这边是冷地啊,8脚应该对冷地测。你测到的1.4V应该是短接绿线到地后测得的

网友:
你测到的1.4V应该是短接绿线到地后测得的

是的我短接绿线8脚跟11脚都有1.4V 电压,推动三极管也是好的,现在怎么查?

网友:
主开关管的发射极电阻正常?基极的阻容元件正常?最好是拆下来测量。

网友:
那些小电阻很难看清楚颜色的,很明显上管的基极都没电压,发射极怎么会有电压呢?要去测发射极的阻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