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变暗跟通用驱动板有关系吗?

楼主(2011-11-19):
一台新境界20.1寸的液晶显示器,双灯管的,原来显示花屏,更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后,显示效果很暗,亮度对比度也调上去了,开始以为是灯管的问题,换一两条全新的上去,亮度比更换前亮了一点,又换了个通用高压板上去试过,效果一样,想着一个20.1寸的液晶显示器怎么就装配2条灯管呢,但是想着这款显示器亮度应该是比较明亮的,要不然如果新的显示器很暗的话怎么卖得出去,(新的没有看到效果是什么样,客户拿来修之前也没有看到效果),会不会是原厂用的什么高亮的灯管?

网友:
刷多几个程序看看  是不是程序没有刷对

网友:
厂家设计2灯  4灯 6灯  都是有他的原理的...可能是你程序不对.造成暗.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,多刷几次试试!

网友:
可能灯管不一样吧,或者刷程序

网友:
原先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刷了很多程序都不行,最后换了个二手 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通用板的事,换另一种,或多刷几次程序了

网友:
程序刷了很多种了,都是一样的效果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不对

网友:
跟屏一样的原厂程序就没有,是刷了其它屏型号的程序进去的。屏是LP201WE1,是LO飞利浦的屏,驱动板用的是乐华B.NTA93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