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290G CPU无复位

楼主(2011-11-19):
昨天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二修本,不触发,查出是8734A。LD05电压偏低,换了8734A后,可以触发,本以为好了,可是触发后电流只跳了一次到0.67的样子,就不动了,测试各电压均正常发出,用示波器打时钟也正常,量PCI,22#有3。3V,PLTRST#也有3。3V,而且,确认南桥到北桥的复位信号正常了,可是北桥没有发出CPU复位,信号,北桥上面的供电电容,我都量了,确认没问题,时钟没问题,就是没发出CPU复位,而且北桥以换过了,还是一样,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,下面是这板子的时序图

网友:
在线等呀,看那个时序应该发了,怎么就不发呢

网友:
北桥发出RST,要收到南桥的RST 和PG 。条件都具备不发出RST的话,可以换南桥试下。修到多台,CPURST只有0.3V 都是南桥引起。仅供参考。

网友(点评):
确实仅供参考.你的意思是南桥拉低了h_cpurst#?

网友A:
这机子来的时候,南桥就被人换过,后来我也换了一个,没用,北桥收到了南桥的RST,南桥哪个PG到北桥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子来的时候,南桥就被人换过,后来我也换了一个,没用,北桥收到了南桥的RST,南桥哪个PG到北桥啊?

ICHPWROK,发出了,有3。3V

网友B:
第二幅图,PM框有个PWROK. CPURST 只有O.3V 。GBM IBM 坏引起的最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二幅图,PM框有个PWROK. CPURST 只有O.3V 。GBM IBM 坏引起的最多。

这个信号是5V上拉的,一端有5V另一端只有4。4正常么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还是出自北桥的工做条件没满足,这个板被人拆了一个供电的小电感,补上后,跑码正常,可是开机白屏,哎

网友C:
屏的供电有没有啊

网友:
最讨厌那种自己修不好还拆板子上东西的人。

网友:
经常遇到被拆东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的供电有没有啊

我把屏拆开那吊毛报屏BIOS换了,真不爽,修了一整天啊

网友D:
问题找到了?开机还白屏的话查下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问题找到了?开机还白屏的话查下显卡问题吧

条件我都查了,屏信号上去了,可是我没屏的BIOS

网友:
那就难上加难了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北桥的供电条件不满足!

网友:
CPU的PGOOD有没有发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