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笔记本关掉num键 每次输密码时要切换的问题

楼主(2011-11-19):
以前客户输密码时 不用切换  装了系统后每次输密码时都得切换  像输J  变成1
我就郁闷了以前怎么就不会变呢   大家有没有碰到呀 都过来讨论下 怎么解决呀

网友:
恢复一下BIOS设置看看

网友(点评):
BIOS压根都没有调过

网友:
有快捷键的,到网上查下把它改过来就OK了

网友(点评):
快捷键驱动是吧 里面没改的呀

网友:
在BIOS修改好保存

网友:
好像是笔记本快捷驱动的原因,然后锁定就好

网友:
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4-04-19):
  秒杀Thinkpad T410i键盘上 3 E D C四个键不能用
朋友。你好,我的电脑T410i键盘上 3 E D C四个键不能用!我需要买个新键盘,就行吗?或者还要配一个H8,可是问了维修电脑的,不知道什么叫H8呢!看到请回复,万分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