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22是什么问题??

楼主(2011-11-19):
技嘉主板有时候从C1跑到22就停了是什么问题,偶尔跑22.。电压都正常
技嘉主板

网友:
什么型号,有一些单桥的基本都是桥的事,还有可能是CPU造成的

网友:
压一下北桥看有没有虚焊
刷BIOS

网友:
是内存校验失败!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一块。本来没跑数的。换了6520这个IC后。跑到22就不跑了。BOSS刷过。IO换过 北乔也做过。到最后还是退了

网友:
先刷BIOS试下,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,量下桥的供电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