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台式机要注销一次才能使用

楼主(2011-11-19):
今天遇到一台式机,要注销一次才能正常用,不然就只能点鼠标左右健,鼠标移动和左右健正常,就是点桌面其它图标没反应,点开始也不行,只能用健盘注销一次后就一切正常,我把CMOS都还原了还是一样,杀毒后也是一样。系统装过也不行,那位兄弟遇到过的,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:
换个硬盘!!!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真是奇怪了,,,一般来说都是软件问题才对啊

网友:
你要确定是主板问题才发这板块啊。是的话可以看看是否不能用时硬盘灯有一直亮不?

网友:
应该是软故障才对 刷个BIOS看看 不然你换个HDD在上面做系统看下

网友:
不能给你正确意见,没有遇到过,看看电脑用了多长时间,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!换个电源试试!

网友:
你等一会,等网络ok后就好了。如果你想优化,把网卡的设置个ip就行了。

网友:
等一会,等网络ok后就好了。如果你想优化,把网卡的设置个ip就行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73021-1-1.html

376057772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看键盘是不是出问题了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