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中间有一条2厘米宽的红条条,这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1-11-19):
三星显示器中间有一条2厘米宽的红条条,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用通用板 测一下屏

网友:
没图没真相!

网友:
你看别的地方显示的好不好要是好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排除程序问题的话.看下是不是屏 TAB 坏了

网友:
没有图片,那只能猜测了,是屏坏了

网友:
通用驱动板带屏一试就知道什么问题了,没什么不好判断的

网友:
那就是屏的问题了,,

网友:
驱动板试试,排线啥的,都试试、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线条一只闪,屏幕半边有 后来重新插屏线后奇迹没了。。郁闷了很久

网友:
没有图片,那只能猜测了,是屏坏

网友:
这不是很好排除吗?找个通用版去点下屏啊,如果还有那就是屏的问题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