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大个问题

楼主(2011-11-19):
怎么把自己在网上下的DOS工具箱集成到PE的启动项里面???
因为我现在用的小马PE在好多笔记本里面DOS工具都不能用,或者你们有好的PE给我介绍下也行

网友:
这个要重新封装的吧

网友:
网上有许多现成的
自己下载一个就是了

网友:
我也用小马的PE几年了,很好用的说。lz去问小马哥吧

网友:
用UltraISO 打开PE *.iso
在里面找到 maxdos.img  再打开 IMG文件  添加DOS工具!
如果PE用不了 可能和引导 和PE自身有关系!

PE功能比较多的是!天意PE
比较小的PE  是小马PE
这些PE都可以做成不同引导的!

如果有兴趣 可以研究下PE量产!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71572-1-1.html
可以支持3个不同 引导 的PE  3个分区!可以当3个U盘使用 ! 支持CDROM!

网友(2011-12-19):
新手来学习学习··新手来学习学习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