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LWP8 开机图像成底片效果的维修

楼主(2011-11-19):
此机为回收故障机,收回来时测试感觉为偏色,当时没太在意,今天闲来无事拿 它练练手,通电发现显示画面成底片效果,测屏线正常,加焊大芯片无效,最后问题确定在屏上,翻看以前的笔记,发现一般出现此现象 的原因都 是屏上VCOM电压不正常引起的,测量屏上此点电压为0.2V,明显不正常(正常应为4V左右),断开此点的供电电路一个0欧电阻,从屏供电口接一个二椎管再飞线至此点,此屏供电为4.8v,过二极管后电压为4.1V,基本符合此点供电要求,上电试机,此屏修复。

网友:
GMA电路有问题.造成GMA电压低.这样直接拉电压进去.不是长久之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