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报警

楼主(2011-11-19):
有一块杂牌AM2主板,单桥的,开机论断卡跑C1然后就FF,主板一直报警响,测电压都正常,不知如何下手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对啊,FF是过了主板加载系统了。
报警是长声还是什么声?

网友:
内存故障把

网友:
先换几条不同的内存测试,内存不过就这样。因为是amd的板,还要换一下cpu测试。最后就是桥了,一个一个查吧。

网友:
压CPU座子和北桥试试

网友:
赞成4楼的。

网友:
C1 然后FF 通常是不过内存  换内存 换U 压桥吧

网友:
是长响还是短响 如果是长响就是没过内存 查下内存电压 换条内存 换下CPU AMD的U坏了很多都不过内存

网友:
看下内存插槽是不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