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3000奇怪问题,请高手赐教。

楼主(2011-11-19):
此机器是进水的机子,大面积都进水了。不开机,现在已经修复可以开机了。可奇怪的问题出现了。单用适配器不可以进PE,发现网卡灯常亮,充电的灯也亮红色,提示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,用电池可以进PE,但电池不能充电。用电池和适配器电流跑到1,0几快要显的时候电流不停的跳动,求大侠赐教,万分感谢!

网友:
我这里现在有一台v3000不开机的

网友:
我手头也有台DV3000不充电的,在待机状态电流能彪到0.30算不算充电?
但是进系统识别不到电池

网友:
你应该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部分吧!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

网友:
查查充电电路看看   再不行    让它不充电 看看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既然电池不充电,就先修充电电路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