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心SATA数据线!!!

楼主(2011-11-19):
本人这段时间接到两台运行卡的电脑,故障表现:系统启动超慢,大概在2~3分钟进桌面.运行大程序出现蓝屏.GHSOT恢复到73%现在错误.用U盘WINPE进行超慢.有时不识硬盘,有时能重做系统成功后进系统还是问题照旧.关机检查内存OK.BIOS下一切正常.最后更换一条SATA数据线一切OK,注,一般劣质的线会造成数据传输慢不稳定.

网友:
哈哈~今天上午我刚刚遇到了一样的情况~开机进不了桌面,重装系统时出错~时找不到硬盘,以为硬盘坏呢~随手换了根线,结果好了~

网友:
以前还真是没怎么注意过这个问题,看来以后又多了一样法宝了

网友:
C盘杀杀毒,不行格了重装

网友:
装不了系统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取硬盘到其他机子上G,G不了再扫硬盘。G得了拿回来还是一样的状况我就肯定会换线

网友:
居然有这样隐形的故障真是少见了

网友:
最近遇到一台SATA光驱的线,也是这样子的

网友:
试过同样的问题!

网友:
遇到的比较少,一般装机时用的都 是原装的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