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不能用热键切外显.

楼主(2011-11-19):
本人本本是联想L3000G430A接外接显示器用FN+F3切外显出现蓝屏并重启!求教

网友:
上档键加f3呢

网友:
进入bios里面看看,有没有选择选项。

网友:
LS的请问一下在BIOS里那个选项是控制这个的谢谢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刷新频率 和分辨率的问题?  你用的什么显示器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