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1-11-19):
接到客户送来一台杂牌显示器17寸。是什么牌子没见有字样,一台组装的显示器。客户送来说没显示,我接电按下开关看是白屏的。然后拆机看里面有维修过的历史,换一块新的乐华驱动板,怎么烧程序都烧不进,不知道怎么搞了,请各位高手指教。谢谢

网友:
白屏就要首先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,然后再说其他的~

网友:
白屏.量驱动板有没5V输出到屏上....有.就查屏上电压了..不难

网友:
平供电
,屏升压部分,排线。

网友:
哎,搞 来搞去,原来是屏本身问题。

网友:
我这有块白屏,明天准备修

网友:
屏坏就悲剧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的很杯具

网友:
白屏  可以修修看呀  LZ

网友:
白屏首先查供电

网友:
瓶供电怎么查? 我也是有一个杂牌瓶 换的一套件还是白屏 但是感觉还不是屏坏了

网友:
白屏怎么烧程序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