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300P4-PFC老烧IN4735A稳压管,测通过它的电流为2.8A

楼主(2011-11-19):
电压5.1V

是哪里短路呀,我测它周边的电阻,都见正常

一个2.7K,一个100

网友:
5VSB对地阻值82

网友:
电阻测得1050

网友:
那个1150电阻测得1050

网友:
我的ATX300P4-PFC紫线5VSB对地电阻是230欧(数字表),你如果用普通表测量的话红笔接地、黑笔接5VSB输出的话也有250欧左右,小于这个数值就要重新细测一遍元件。一般烧IN4735A稳压管大多是电压升高引起的,只要查C1815、光耦和TL431的话多数就得了,你这个情况有点不同是电流过大象是短路,再查元件没问题的话就要焊下变压器来测了

网友:
都搞不懂怎么弄了,紫色五伏现在是5.13,PSON是3.72

网友:
短接14 15脚,能启动电源,PSOK,5.22,5VSB为5.13,红色5V为5.22,3.3为3.42,白色-4.33。12V为12.78

我把那个51的电阻换成270的,那电阻标色环是标51,现在5VSB对地阻值为384了,但是电路图上是270的,不知为什么

网友:
应该是5V电压偏高

网友A:
装上IN4735A,总是烧,没有表面坏,是直接变成短路了

这电源原本是一插电就吱吱响
经过这么折磨了,现在不响了,能启动。就是烧IN4735A

网友:
TL494各脚电压
1  0
2  4.79
3  0.07
4  4.25
5  1.51
6  3.72
7  0
8  2.19
9  0
10 0
11 2.18
12 15.38
13-15 5.01
16 0.22

网友:
短接14 15后,电压为
1   4.79
2   4.79
3   3.19
4   0.01
5   1.53
6   3.76
7   0
8    2.13
9    0
10   0
11   2.12
12   24.5
13-15 5.02
16   0.9

网友:
300V只有276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上IN4735A,总是烧,没有表面坏,是直接变成短路了

这电源原本是一插电就吱吱响

前面的回复对你没有启发吗?辅助变压器出来的电压超过了6.2V当然会击穿自稳压管啦,你不查C1815、光耦和TL431是不行的

网友A:
没见有超6.2的电压,待机出来是1.46,短接启动后,是2.4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见有超6.2的电压,待机出来是1.46,短接启动后,是2.42

300V那最好查啦,焊下二只分压电阻的一边脚,测量一下那只坏了,大电容也查一下,最好全换了。 你那电压咁低,只怕那稳压管又击穿短路了吧,辅助开关管旁的C1815和周边的电阻元件、光耦还是要查一下为好。另外C3866有发荡吗?

网友:
+5VSB电压升高后烧1N4735。查取样和光耦。

网友:
电压没见呀,我一开机,几秒钟关了,都已经烧掉了
把IN4735A拆掉,测这里的电流,2.8A!

我觉得是电流过大烧,不是电压高烧

网友:
我摸了C3866,不见烫,不过,这个C3866装在散热片上的,温度都导在散热片上了,所以见不烫

网友:
对了,光耦我换过了,那个光耦照网上的双表检测办法测不正常,我就换掉它了

c1815我拆下来测了,我不是很懂测,好像也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我挂了个硬盘作负载,启动电源10分钟,摸那个C3866,只是感觉到暖,不见有烫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