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00自动触发上电,掉电!!!

楼主(2011-11-19):
R400,进水的,位置在BD4176KVT芯片的背面。当时用洗板水擦了擦就亮机了,但进系统后就掉电了。现在一直掉,自动触发,电流上到0.89,就掉了,然后又起来,再掉,就这样循环。 测cpu已经跑码了,-SHUTDOWN和-PWRSHUNDOWN信号都正常插不插内存都一样。请高手指点一下,IBM掉电又制动上电的原因!

网友:
有没有修过IBM的给点意见啊

网友:
这个进水的机器要特别小心,洗的时候可能有的过孔都腐蚀没有了,或者造成短路的。论坛里有图纸和点位图,下了 仔细量进水部位的线路

网友:
进水机,没准则,仔细观察吧

网友:
芯片不稳定,或者还有地方短路造成,自己观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