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固态后,屡烧下管。

楼主(2011-11-19):
一迅驰2板,电解电容鼓包通病,6.3 1000的, 单相供电,全换了固态后,表面焊接良好(小锡炉插焊,非常的漂亮),开机马上烧CPU下管,用的是ISL6218管理芯片,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?难道是固态的内阻小,电流大造成的?换了下管后,开机跑马一下,再开,下管挂,上管拆了测量是好的,测量也没发现什么地方是短路的,难道要我全部又换回电解电容?

网友:
更换下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要么换电源管理芯片,要么就换电容,二选其一

网友:
换固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。是不是哪里还有问题啊!

网友:
你的板应该原来就是芯片有问题的了,按故障修行了。

网友:
把烧掉的管子换了 再把PWM给干掉 应该就不会烧了

网友(点评):
更换损坏的场管,打下各组值对比下

网友A:
电容有木有装饭

网友:
LZ  是不是CPU供电太高了导致的?  是CPU中的一组管还是全部管呀?如果是一组,你可以把上管和下管都换掉,不行把主控IC和协控分别换换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有木有装饭

没有反,我估计是PWM挂了,现在上下两个管都拿了,测PWM有5V供电,PID地址线有1V,PG有3V多,Q1G脚没有电压输出,灰线有5V,内存电压1.8 ,桥的那边等的Q1电压都正常,~~PWM估计要去淘了,淘回来也不知道会烧不,我新手,谢谢大家指导

网友:
电容的问题把

网友:
搞定!上下管 pmw全换 测试 通过!~~~~~~~~~~~pmw真脆弱! 吹坏了一个!换第二个才行!

网友:
果然是芯片坏掉啊

网友:
CPU电源管理芯片,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