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个华硕笔记本问题(已经修复)

楼主(2011-11-19):
有一款华硕K40Ab的板子各部分电压都好的,开机有1.5的电流,就是不良机,cpu也换过了没有用,有的人说是北桥问题,搞了几天了头都痛了,请教下给点思路
笔记本

网友:
电流跑到1.5你换啥CPU干嘛,是AMD的吗?换条内存插插看看

网友:
不错是AMDQL65的处理器。cpu电压只有0.96,内存和处理器都换过了。

网友:
电流有变动吗??

网友:
电流在1.48-1.5之间波动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抱着试试看的心板子上了bga机器哄了下北桥。总结:华硕的机器感觉电流上到1.2以上的都是北桥有问题,几个机器了。
同意楼主:
5.0
优喐狆哋沋豫
同意楼主:
经验都是总结出来的。。。

网友:
前两天也是接到这样的机器, 电流到0.85然后反复重启,也没仔细分析, 干了北桥就好。

网友:
集显的我一般就是先弄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