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主板上的贴片电容好坏?

楼主(2011-11-19):
将万用表调至峰鸣档,红表笔接地,黑表笔分别接贴片电容的两端,如果响了,则表示此电容短路,需要予以更换。但是如果接触两端都不响,那是怎么回事呢?是不是表示电容也坏了呢?
请高手解释下。
主板

网友:
看来LZ是没有什么基础,而且万用表的使用方法还没掌握,可以学习下电路基础知识,开篇都有讲到这些的。高档的万用表都有电容档,不过,最好要把电容拆下来测,有的电容是在一起并联,你在线测不准确。

网友:
不是所有电容都是凌波 也有耦合

网友:
这要看这颗电容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的
如果是耦合电容就会测两端都不响

网友:
拆下来,一般阻值无穿大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那要看你量的是什么电容了 如果是耦合的呢 再者万用表响也不能说明电容坏了 因为你是板载的时候在量 有些电压位置本身阻抗就低 用万用表量的时候也会响 最好是把电容拆下来量更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