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-VS15驱动板代换问题

楼主(2011-11-19):
各位大哥大,请问惠普VS15的机器带音频接口板用什么板能代换那?

网友:
次机颜色偏黄,不知有没有哪位兄弟修到过

网友:
这个音频 看客户还要不要..不要的话.就好弄吧..配的什么型号的屏.有没有换别的板子点过.是驱动板造成偏黄的吗?

网友:
这个屏是CLAA150XP   02H ZB
能用什么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