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g41t mlx的时钟问题。

楼主(2011-11-19):
华硕p5g41t mlx板子   供电正常(供电正常的话 CPU是不是不发热?CPU有电压1.2的)
供电既然正常 就查时钟 查时钟的主供电 正常 晶振没示波器 就简单测了下电压  最后测开启信号
问题出在这了。那板子不是个三极管。。比芝麻官小了点 上面型号看不清楚  我用表测了下  好像是个P沟道的MOS管。
假设它是个MOS管。 我红表笔接D  黑表笔接G和S  都是280左右数值
要是假设它是个MOS管的话 现在S级是3.3  其余脚没电压。用万用表一点 有时D和G都有1.2V电压
跑线到了83627IO的背面。没拆IO  估计是连到IO的。
这板子是时钟是IO开启的?
W83627DHG-a的 IO 手头只有w83627ehg的IO  这板子是不是有同病哦? 望大家说下。

这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图   现在故障解决了   我把图中 比这种小一号的芝麻官 给连起来了,就跑码了。 如果假设是三极管的话
现在是B没电压  C E都是3.3  在时钟芯片旁边    不是图中这个型号。 实物中是看不清楚型号的。

网友:
没人回答呀??

网友:
一般都是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