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PORTEGE R100 BIOS密码怎么破解

楼主(2011-11-19):
东芝 PORTEGE R100 BIOS密码怎么破解

网友:
这个不晓得呢,

网友:
东芝的板子一般内存槽附近都有跳线点,你可以短接下,开机,然后吧那两个点再断开就行了,密码就没了

网友:
我有个J50的也是BIOS密码破不了。连系统都装不上

网友:
路过,东芝的本本安全系数很高的,估计你有点困难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其他办法吗?

这种方法最简单,你那个板子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方法最简单,你那个板子没有?

都试了

网友:
换密码芯片

网友:
哦,你的是pr100呀,好像是通过解密狗解的,我记不得了,那么老的机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