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0p 不定时关机

楼主(2011-11-19):
如题,不定关机,关机的时候就跟点的开始关机一样,慢慢的关了,
关了还可以再开,做过系统 ,
刚开始时不亮,加的北桥亮了,
北桥也重植过,不行,
大家帮看下什么问题

网友:
惠普的机器散热一半不是很好,是不是过热了保护。

网友:
病毒太多了吧

网友:
看下散热,或者是不是把别的桥搞虚汗了...

网友:
先做系统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