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I IXP 460加焊有什么技巧?

楼主(2011-11-19):
昨天接到台acer Aspire 5100,按开关键,电流跑到1.9A,无显,拆开后,再点,电流跑到2.2A,外接显示器居然亮了。。试了好几次,都能亮机,认为显卡虚焊,加焊显卡后,装机,按开关键,电流又到1.9A,无显。。郁闷了,又拆开,外接不亮了。。
用了按了下南桥,开机亮了。    二话不说直接风枪搞,加焊后状况一样,不死心,温度加高,继续加焊了一下,还是一样。。
心想难道要上BGA?  中午上BGA用有铅曲线加焊了下,再点,还是不亮。。电流2.0A     用力按住南桥,开机,电流跑到2.2A亮机。。见鬼了,第一次加焊这么多次,而且ATI的桥相比Nvida的桥也不是那么容易虚焊的呀。。
请教各位高手,用BGA无铅曲线加焊还是直接更换?

网友:
加焊一下就可以了,以前修过

网友:
昨天修到5100  SB460  这个桥容易坏  是无铅的

网友:
建议楼主更换

网友:
感觉加焊就能好。。。

网友:
板子变形没啊。。。如果没或者变形。。重做比较牢靠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也是难搞的货

网友:
换一个桥吧

网友:
这种桥我反正没有做好过  直接换成功较高

网友:
直接更换应该稳当些

网友:
加焊就行了,芯片中间底下不好用风枪搞的

网友:
你就不能取下来植一下吗?老大

网友:
不行,重新植一下吧,,

网友A:
前两天也修了一个ACER  4520  机器,内屏不显,外接显,加了一次北桥显了,可是键盘还有触控板不能用,以为没加好,又加了次还是不能用 ,没招了,到现在还在那里放着呢,有知道哪里问题 的告诉我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第一次加焊这么失败的。。。以前桥风枪直接搞定的,懒得上BGA,效果也差不多,除非换才用到BG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两天也修了一个ACER  4520  机器,内屏不显,外接显,加了一次北桥显了,可是键盘还有触控板不能用,以为 ...

AMD的板都是虚焊的祖宗,一直不推荐朋友买AMD的本,台板也一样,不过现在AM3的板改成双桥了,不知道有没有改进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 还是更换好!加焊了也不一定行!!

网友:
加焊时间用不长,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,不过我跟他招呼已经打好了,已经说好这本时间用不长,少则一两天,多则几个月,他自己执意要加焊,只有上BGA用无铅曲线再加焊了下,目前已经能亮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