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傅不在,求指点!

楼主(2011-11-19):
联想天逸F41A掉电问题
今天师傅不在,前台接了台联想天逸F41A
症状是点不亮,能开机,电流到1A就掉电,可以确定不是因为过热掉电
开机电流到1A,7秒时间左右就掉
拆机显卡已经被焊过
无从下手
新手上路,求前辈指点怎么着手维修,怎么测试和判断
感激不尽
(有图纸,但不怎么会看)

网友:
估计还是显卡问题,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估计是保护了,还是 重新处理下显卡吧。

网友A:
仔细看显卡板  。看显卡核心碎角没。。亮大电容阻值 。。。如果都没事就  。换一个重做

网友:
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看显卡板  。看显卡核心碎角没。。亮大电容阻值 。。。如果都没事就  。换一个重做

是显卡板短路了,可是我又遇到个问题,是这样的,因为显卡板短路了,我BGA取下芯片,再量显卡板,不短路了,就将芯片植株焊上去,又短路了,是不是芯片坏了?因为师傅不在,我不敢自作主张上新芯片...唉

网友:
显卡版短路了,加焊一下,成功几率很小吧,是取下来从新植株了,焊上去还是短路了, 是我焊工不到位还是芯片坏了,我对这次焊的还是很有把握...

网友(点评):
表响未必是短路哦,请注意

网友:
查下二级三级CPU电压的控制信号看看

网友:
显卡没通过=自检没通过,掉电或许是很正常情况

网友:
芯片短不短路你可以量芯片上面的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