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atx电源问题

楼主(2011-11-19):
小弟碰到一个电源通过短接风扇一转就停   ···经过好多好多次短接才勉强转了  还是慢速的!!!!    转了十分钟吧就又停了 还的在短接好多次才能转动!!!!!!各位大侠谁给支个招啊   里面的电容没有鼓包的

网友(点评):
你发错地方了。

网友:
芯片坏了吧,一班这样的电源就不要修了,直接换不就完了。

网友:
查查次级开关管 相关的电路 看看有没有哪个短路的 ,,现在明显是短路保护呢

网友:
北桥芯片坏了

网友:
人家是查电源,跟本没接主板,哪里判断出北桥芯片坏了?

网友:
供电对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