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 有发送无接收

楼主(2011-11-19):
有台T60 原来是开机不亮  听客户说是装了个无线网卡后烧了机器 现在我换了个R60E 的H8好了 进系统就发现本地网络连接不行有发送无接收, 在论坛看了下有个帖子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他说是查到H8发的一个信号不正常换个H8 就好了  是什么信号也没说 ,,问下大家知道那个信号是哪个吗 这个网卡要做BGA 很麻烦 我想先确定下那个信号先。。。哪位大哥知道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网卡本身的问题哟

网友:
先换个无线试下哦

网友:
换个试试。或者把这个网卡放到别的机器试试

网友:
哎哎  都是答非所问!!!! 请看清再回答 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