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1a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11-19):
麻烦看下这图纸 联想F31A开机掉电 北桥没有供电供电芯片是ISL6269 只要把这芯片加热了就可以开机 5脚和6脚怎么是3.3V 正常开机那两只脚是1.5V 麻烦看下是什么问题芯片换过很多个了

网友:
修毛线修,直接换主板,简单的事情就搞定了,

网友:
楼上的哥们说的很好!

网友(点评):
你们是来灌水的还是来帮忙的

网友:
56脚的是RC电路,你把56脚外面的电阻电容都换了应该好.

网友:
直接换吧  还给客户节省点时间 跟客户沟通下

网友A:
8PIN 出的VO 经2个电阻分压  进6脚的。。

网友:
仔细查查与5 6pin相连的电阻电容有没有异常   特别是8pin那边

网友:
具体查56脚的供电吧!

网友:
加热一下就好,应该有电容不良造成的,既然都已经找到问题了,不防一个个的试吧

网友:
怎么现在维修有那么多换板的!!!!!!!!1

网友:
学到一个新的概念叫RC电路,不错。

网友:
没有技术含量的人只能换板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PIN 出的VO 经2个电阻分压  进6脚的。。

那2电阻都换了都 故障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都换了都 还是一样

第四脚的电容换了没?

网友:
断开R38第8脚是多少V?  R38  2端是6V?

网友:
搞定把北桥周围多电容全换成330多

网友:
找到问题其实就好解决了 就怕找不到问题 那才叫一个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