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73屏蔽 c通道的一些实践

楼主(2011-11-19):
看了十哥哥的帖子,抽实践试了,用nibitor2.5打开G73的bios,进HEXVIEW直接搜索71,发现好多71,于是看着十哥哥的图片换个思路,搜4371,oh终于找到了,连在一起的好几个71,全改为70,关闭并保存,刷入显卡,成功屏蔽C通道!大家可以试试搜4371,直接就找到目标的,试了好几个卡都通用!

网友(点评):
请问在HEXVIEW里面怎么才能搜索啊 请赐教! 没有权限看不了原文啊!

网友(点评):
兄弟,有没有8系列,和9系列的屏蔽方法啊,有的指导下,谢谢

网友:
可惜没权限看不到,屏蔽A区才是最好的 啊

网友:
屏蔽a区好像没人会啊

网友:
A区坏得最多,怎么屏蔽A区啊

网友:
a区应该不能屏蔽,没见过没a区的显卡。bcd区应该都能屏蔽,大不了改成32位宽的显卡。

网友A:
我见过,可以屏蔽的,起码我在一块6600上见到过,影驰6600的火枪手还是重炮手,其中一个就是只用C区的

网友B:
6600可以任意用一区.哥用的6600就用B区关A区的,你们都冇动动脑.71改72.73.74.75.一直改到十六只字母试试

正常的的是0表示全开.1代表用1区.2代表用2区

网友:
其实就是8组全部改了就可以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见过,可以屏蔽的,起码我在一块6600上见到过,影驰6600的火枪手还是重炮手,其中一个就是只用C区的

8800 没有用a区的卡多的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8800 没有用a区的卡多的去了

是么?8800的排列顺序是倒过来的喔,少的都是最后那64bit的,不知是不是就是你说的A通道呢

网友:
能不能降低权限看看啊。。。手上很多花屏的显卡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600可以任意用一区.哥用的6600就用B区关A区的,你们都冇动动脑.71改72.73.74.75.一直改到十六只字母试试

...

十哥哥,我试遍了0-9 A-Z了,还未成功屏蔽A通道,能不能详细说说?

网友(2011-12-21):
那些说能关A区的发个正功关A的BIOS上去给俺刷验下

网友:
没事多去BIOS之家看看,时间长了就会了说实话 搞硬件的 编程发面都要弱一些,我也是

网友D:
我有一7300GT显卡,按你说的搜4371,有七八个左右吧,全替换为4370,关闭并保存,刷入显卡,反到是点不亮了。能在指点下吗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一7300GT显卡,按你说的搜4371,有七八个左右吧,全替换为4370,关闭并保存,刷入显卡,反到是点不亮了 ...

你的编程器读出的bios吧?读出的bios本身就是不完整的,一改,问题就扩大了,用nibitor和nvflash备份bios

网友:
强烈支持一下,以后就不用找64BIT BIOS找得那么辛苦了。

网友:
我也是有一7300GT显卡,按你说的搜4371,有八个吧,全替换为4370
,还未成功屏蔽C通道,能不能详细说说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编程器读出的bios吧?读出的bios本身就是不完整的,一改,问题就扩大了,用nibitor和nvflash备份bios

不是在DOS下保存的。用WINHEX修改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不是在DOS下保存的。用WINHEX修改。

WINHEX没有校对功能,很易出错而不亮,十哥哥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,不想重复,用nibitor修改即没有问题,我写的都是用nibitor改的

网友:
不行就发给我改,nibitor2.5下盖很容易成功的,前提是bios是好的

网友:
怎么屏蔽C通道啊,在NB里面设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INHEX没有校对功能,很易出错而不亮,十哥哥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,不想重复,用nibitor修改即没有问题,我 ...

多谢指点,回家试下.

网友:
真是高难度,有空也试试!顶一个

网友D:
我用nibitor5.4与6.03都不行改后显示不完整,刷进后点不亮,在DOS下备份的.

网友(点评):
nibitor2.5~~~~

网友E:
啊哥,用GPUZ保存BIOS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啊哥,用GPUZ保存BIOS啊。。

用GPU-Z保存是BIN格式的,DOS下是ROM格式的.

网友:
我在找个BIOS 也没找到 郁闷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87078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nibitor5.4与6.03都不行改后显示不完整,刷进后点不亮,在DOS下备份的.

好我回家试下。

网友(2012-01-20):
帖子在哪呢啊  我也想学习下

网友:
学习啦~~之前都不知道i啊~~刚刚才知道·~这样的啊~~我去研究一下线~~路过~~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!啥原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