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朋友提供一个XP的GHO镜像文件啊?

楼主(2011-11-19):
用了好多镜像,效果都不满意。

主要有如下缺点:
1.  首页被强制锁定
2.  插件狂多
3.  进系统后等半天宽带连接才蹦出来点我的电脑才有反应
4.  IE每次都要手工最大化
5.  漏洞一大堆
6.。其他各种问题。

哪位封装高手,给一个GHO镜像我啊,感谢不尽!

补充内容 (2011-11-20 13:26):
多谢楼下朋友的回复,从朋友那找到一个镜像。

网友:
去网上下载啊,很多的。

网友:
我的都是U盘装系统的,你不介意的话可以下载个一键U盘装系统。

网友:
这么完美的系统比较难找。
但是除了你说的第三点外,都是可以用软件来修复的。比如用360安全卫士。你要是不愿意花这时间,那也没办法了。
另外,你说的第三点可以手动填写IP地址来解决。

网友:
新手路过一个

网友:
我一直用这个给顾客做系统,一般都能驱动,很少有驱不起来的设备,及特殊的除外。不锁网页,你可以试一下,感觉好就用,我也下载了很多,感觉这个对我来说很满意, 你试一下。我怎么传个你啊

网友:
下载一个 然后自己改改镜像里面的内容  删除首次自动运行的脚本(一般都是锁定主页这些作用的)

网友:
出现第三项的情况估计是用的宽带拨号上网,本地连接没有设成固定IP地址造成的。
除了第6项其他可以用安全卫士解决。

网友:
ghost文件   能手动更改吗?   怎么改

网友A:
现在还有用gho镜像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还有用gho镜像的吗?

那用什么啊?

网友:
如果对别人的GHOST满意,自己做个GHOST也行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