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3电源板无电压的另类维修

楼主(2011-11-19):
近日接了客户一台943液晶显示器,无法开机,分解机器,查5v.14v无电压输出,进一步检查300V电压,正常。断开次级负载,检查0465R各脚电压除了4脚无电压之外,其他的都正常,吸空4脚让它悬空,测量电压出来了1.3左右,焊接起来又没电压了。周围也就那么几个元件,拆掉所有的元件下机测量,没有找到原因,怀疑0465R不正常,换新的,还是一样,这个高压一体版我有全新的备件,把全新的0465R拆下来换上去,还是一样,神了,最近老是碰见这种怪问题。想想懒得折腾了,正好手头有个电视机的开关电源维修模块,于是拆掉0465R,焊好次级电路,加上假负载,调整电压,输出是5.2V和14.5V,装机试机两天,效果很好。模块没有一丝发热的迹象。

注意绿线接光耦的时候要把光耦到原电路断开

绿线不接能用呀...... 这玩意没有用过
一般到哪里有卖?
实践证明是可行的,最后才用的方法

网友:
这种问题可能就一个降压二极管有问题。楼主干嘛搞的这么复杂。顺便问下那个电源模块多少钱啊

网友:
是啊,重点就是几个二极管呀,可全换了还是一个样,我真急了,最近很无语,这个万能模块10块钱,

网友(点评):
这方法不错,东西也便宜

网友A:
这模块可以输出两组电压啊?

网友B:
这个模块不错的修理电视都用它,不过电压不怎么精确。5V最好弄个稳压模块从14V上接过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模块可以输出两组电压啊?

嗨,这模块直接驱动变压器初级线圈,所以次级出来的还是两组电压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模块不错的修理电视都用它,不过电压不怎么精确。5V最好弄个稳压模块从14V上接过来。

这个直接从光耦取稳压信号,我试过了,接上光耦之后再怎么调可调电阻,输出的5V一直不变

网友C:
大哥 你真行  把修电视   电源部分的东西都弄到电脑上了  真是服了you了

网友D:
听说这个东西蛮方便的,但没用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 你真行  把修电视   电源部分的东西都弄到电脑上了  真是服了you了

本来不想弄上去,可找那些零件怎么也找不全,我有943全新的高压一体版,懒得上了。报价低了,没想到这么难整,所以干脆上这个上去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听说这个东西蛮方便的,但没用过。

我修过一个转修机,看见人家也用这个,不过他那个电路整的烂七八糟的,我这个清爽,三个脚一焊就OK,不过你们在使用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输出电压,搞不好就弄惨了

网友:
我以前修电视的时间  电源修不好 就用这个   想不到多年以后 我有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了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液晶的负载没得电视机的负载那么重。

网友:
昨天早上我修自己家的电视机也用的这个东东.好用.石家庄出的.但是和你这个不一样.       不过我是修的电源模块.
本来电视机修过.就用了这种电源模块(有五条线).我拿了一个三条线的换上去,不行.
结果是电源模块里面一个50V 47微法的电容干了.没有鼓.换了就好了

网友E:
不赞成这个方法,

网友:
成本不高,好久我也来试试

网友:
楼主搞得太麻烦了

网友:
尽量修好原板,有些也怪,用模块,电压输出都没有,要不就有嘀嗒声,搞不懂!

网友:
这东西确实很方便,以前的产品主要是代替震荡部分,现在把开关管也做进去了,而且震荡块用二次电源也做进去了。用5线的效果更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赞成这个方法,

一般最好不要这样弄,我也是这样认为,不过这个机器急了,这几天弄哪个富士康的主板人都搞的没精神了

网友:
不是吧,这个东西还是第一次见,不过这个东西很好用,下次一定试试

网友F:
以前试验过,不过电压偏高,就没有用,老觉得安全系数太低,有时我在想稳压环路工作正常吗,就三根线,五根线也用过,始终不放心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模块的稳定性怎么样,时间长了会不会出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能用多久 这样改你保修多久呢?

网友G:
你这样改用不了几天就会坏的。而且坏的很惨的。驱动板也会烧的。你这一套跟谁学的啊,你就不怕着火吗!!!

网友:
呵呵,我敢保一年,以前听人家说这种不怎么样,去年接了台机器是人家改的,后来坏了,拿到我这里修,我修改了下线路,一年了没问题,这台机器装机的时候用两块表监测电压和电流,监测两天没出现异常波动,确认没有问题的,这机器我现在还烧着,也就是说已经24小时开机4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以前试验过,不过电压偏高,就没有用,老觉得安全系数太低,有时我在想稳压环路工作正常吗,就三根线,五根 ...

电压偏高是你没调好,我的调好了不管加负载还是不加负载,电压波动只在0.2V左右
我用100W的白炽灯做负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这样改用不了几天就会坏的。而且坏的很惨的。驱动板也会烧的。你这一套跟谁学的啊,你就不怕着火吗!!!

不怕,呵呵,驱动板一体版我一大堆,我点屏都不用万能套件,直接找可以代的,报价低了,高了人家不修,现在维修行当里面自己人杀自己人的价,没办法,那些零件我宁愿烂着也不给客户上,好的客户就是垃圾我也给换成好的。

网友:
放得下吗这么大一个

网友:
楼主很有才!修液晶我还没用过呢,电源部分问题还是尽量修复原电路的好,这种模块我一般也就只用在屡烧开关管的电源上。
其实上个全新一体板也没几个钱,就是不知道你报价是多少了?

网友:
万能模块大材小用了

网友(点评):
万不得已而为之,比换板子代价低点

网友:
模块就是待机电压高,还有启动电阻容易坏

网友H:
变压器 有滴答滴答 想吗?

网友I:
以前弄家电使用过这种模块,效果一般稳定性不好,基本上没一个能用上1年的。其中还有一个突然输出电压变高把显像管还烧掉了。最好还是不要用这东西的好。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,以前也有过这种想法,但一直没有运用到实际中来,看到楼主的方法,呵呵,这是大开眼界啊。佩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变压器 有滴答滴答 想吗?

什么声音都没有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以前弄家电使用过这种模块,效果一般稳定性不好,基本上没一个能用上1年的。其中还有一个突然输出电压变高把 ...

这个调电压有点讲究,不要太高就好,就怕光耦突然坏了电压一下就窜上来,所以最好带着负载调,调好了再接光耦

网友:
在一本液晶显示器维修的书本中有介绍过用这个电源模块。书名忘记了

网友:
我也买过这种,华美牌子的,要13块啊,不便宜,效果不是很好,还不如换整块板子了

网友:
我用过一次,调阻调到最小还是5伏一路有7伏多,降不下来。

网友J:
是不是你没接对哦,这个有好几种接法,要根据电路确定那种接法

网友K:
三星943一般14.5v整流二极管,两只一组的,击穿了其中一只。就是此估障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个调电压有点讲究,不要太高就好,就怕光耦突然坏了电压一下就窜上来,所以最好带着负载调,调好了再 ...

这东西我用多少年了,都是带假负载调的。质量真不敢恭维。

网友:
以前也想过用这个办法,可是一直没试,现在看到楼主用了,心里有谱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听说这个东西蛮方便的,但没用过。

真的佩服,我就喜欢这种改东西的感觉很有意思.

网友:
这个方法很不错哈。。光耦具体怎么个接法和原理可以讲解下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三星943一般14.5v整流二极管,两只一组的,击穿了其中一只。就是此估障现象。

断开次级都不出来电压,关键就是主变压器没起振

网友(点评):
不启振查启动电阻,更换两只稳压管,特别是22v那只。总之,0465由于外围电路简单,是最容易维修的开关电源。

网友L:
不赞成这种方法!这种方法在软关机情况下电源很容易失控,导致故障扩大,0465电源应该不是特别难搞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不赞成这种方法!这种方法在软关机情况下电源很容易失控,导致故障扩大,0465电源应该不是特别难搞的吧?

是不难搞,那几个元件配件没有了,就没办法了,直接上这个了

网友:
不稳定干扰大,丧失维修的意义

网友:
注重结果很不错

网友:
有钱赚,怎么搞都可以。呵呵!

网友:
是绰绰有余

网友M:
偶咋就从来没见到过这种万能电源,今天第一次见到,长见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偶咋就从来没见到过这种万能电源,今天第一次见到,长见识了

早就有啦,十年前就出来了,一般修家电的都有啊

网友:
学习了 ,楼主的技术真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是不是你没接对哦,这个有好几种接法,要根据电路确定那种接法

不会吗,就那么几根线,接错了也不工作啊。

网友:
这种修过最多就是IC坏,其它问题很少(除了换电容的)

网友:
我也换过一回,12V正常,但5V不正常

网友:
很久以前用过,稳压效果不理想,在空裁时电压会高出不少,感觉很不安全

网友:
晕,这个是一个小电容问题,在开关管旁边给芯片供电的那个  一点点的

网友:
电视上用过,挺好。显示器上的电源我都是尽量修好

网友N:
这个只能说楼主不懂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,才无奈的一个方法,暂时是能用的,最起码他的稳压系统没有连接,电压极其不稳定!!!!!!长时间是不行的.

网友:
应急维修..不建议这么搞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个只能说楼主不懂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,才无奈的一个方法,暂时是能用的,最起码他的稳压系统没有连接,电压极 ...

建议你看看我给人家的回复,这个代换只是代替了原来开关电源的振荡部分,光耦回路控制构成稳压部分,原先的电路是0465R4脚电压被拉低,造成MOS管不起震,我没那些稳压二极管代换,才走的这条捷径,只是给部分新手给个方法,不建议都采取这种方法修。还有有些回复说这种容易坏,那是电路的尖峰浪涌电路有故障才会造成容易损坏。

网友N:
这个方法本来就是不可取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个方法本来就是不可取的.

可取和不可取怎么区分,有的说最好是修复原电路,可好多原电路本来设计都不是完美的,就好比这个943的,估计维修的都维修过,那就说明这个板子设计当初都有问题。不管何种方法,只要使电路正常工作比原电路工作时间长,稳定。我都认为不管何种方法都是可取的。

网友:
我们这里买的18块一个     改了   输出电压一直跳        好像是有些万能模块才能用吧   也跟电源板有点区别    我一般都换板    买2手的20块一个   呵呵

网友O:
以前15块钱买过一块想用在电视机上,但是发觉电压极不稳定,后来就不用,到现在说起电源模块就心跳得厉害!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以前15块钱买过一块想用在电视机上,但是发觉电压极不稳定,后来就不用,到现在说起电源模块就心跳得厉害!

万能模块有几种改法,一定要结合电路板上的线路改,该要的要,不该要的不要,有些原电路的回路要切断的

网友:
赞成5楼和8楼的哥们儿说的,楼主好技术。

网友:
  呵呵 没这么搞过, 看你弄的也挺不错,

网友P:
楼主那个模块用在电视机里一下子就挂子,,,,那个东西稳压性能太差了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 这样的可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楼主那个模块用在电视机里一下子就挂子,,,,那个东西稳压性能太差了

只能说你没用到位,这个损坏的话电路还是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