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52L-S3点不亮

楼主(2011-11-19):
诊断卡跑54是什么过不了?

网友:
集成显卡有问题??

网友:
诊断卡的说明书只都有吧,针对不不同类型的bois答案应该有所不同

网友(2012-04-13):
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主板修的多了,常见就是BIOS坏,不过显卡,或者BGA空焊跑码50(也有CPU坏的跑50)
友情提示看到CPU坏的一定要加焊BGA,然后改好风扇散热,不然还是烧U的。
你的代码是全过了是吧?北桥空焊,你插上显卡内存就要循环几圈了再往下走,加焊BGA就好了,
你可以改一下CPU风扇的转速,最好给北桥加个小风扇,当然左下角的插口也要改电压,不然就开机转一下就会慢下来的。AMD的通病北桥温度高,引起空焊不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