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SD2-TM/S 跑00

楼主(2011-11-19):
华硕P5SD2-TM/S 跑00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180752
,它上面说的电压我都找到了,并且都有,可就是不跑码,谁有好的建议
华硕

网友:
换一个测试卡,有个别的主板不认测试卡

网友:
现在我这里有一个跟你的主板一模一样的,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?

网友:
看看IO有问题没,要不BIOS故障的可能性太大了。。。我手上有一片ECS的也是这样,BIOS故障中。。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
www.chinafix.com.cn
),详细出处参考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id%3D1%26typeid%3D1

网友:
BIOS刷下再说

网友:
这种事只能先看看BIOS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