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k41A显卡加焊后,裸板(硬盘接鼠标屏上)能进系统, ...
昭阳k41A显卡加焊后,裸板(硬盘接鼠标屏上)能进系统,可上机后进系统断电保护

楼主(2011-11-19):
来自: 北京海淀
昭阳k41A显卡加焊后,裸板(硬盘接鼠标屏上)能进系统使用都正常,可上机后进系统到欢迎界面后,电流升到2A左右,断电保护。哥们给我分析一下是显卡短路了还是那没有上好。
显卡

网友:
是不是绝缘不好 或者是温度过高了呢

网友:
麦拉没贴好,把该有的麦拉贴上

网友:
装机器要小心,在仔细装一遍

网友:
来自: 北京
明天拆下看看,谢谢哥们的回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