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的第一个问题

楼主(2011-11-19):
请问怎么用万用表找IO的PANSWH引脚?

网友:
我还没有学到这一步~现在只搞明白了cpu供电部分~

网友:
啥都迷迷糊糊的,基础知识还没看透,还是有实践性的师傅好..

网友:
貌似用蜂鸣挡黑笔接面板开关正极,红笔在IO128个针脚慢慢试,直到响了,并显示是为0左右就可以找到啦。我的是106P那。。。。。。我也是菜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