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监控问题!

楼主(2011-11-19):
帮一个餐馆装了六个摄像头。主要是 用的网线。有两个摄像头是用一个网线接的。开始用单独电源供电没问题、后来那老板感觉那个电源太多了。占地方。 所以我就换了模块电源12v 10a的。接了四个但是这个换上去后。效果不是很好。有的摄像头不停的有波纹。而且看的也不是很清楚。  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以后需要注意什么事项。大家帮我设计个方案。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做,

网友:
电源线还是别用网线好。。不符合规定,,,乱用 那就是。。你还是该用电源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电流干扰了,电源线最好单独跑了~

网友:
兄弟,我建议,你换个好点的12V 10安电源
你的问题是,有两种可能性,一是换的电源不好,滤波不净,所以有波汶
(还有一个方案电最一个12V 10安 ,你只代两个摄像机试试)
二是你的视频线(网线)有干扰,这个不好修,只有换线了
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网线 橙白橙 绿白绿 可以用 其它的都是铁的不太好用   还有现在的网线质量真不怎么样   没必要给客户省钱而且日后维护也麻烦

网友A:
先试下信号线的头子有没有问题,头子最好用那种需要焊接的,你这样的采用集中供电的装法,都是每个摄像头单独引去的电源线吗

网友:
电源虑波不干净,可以并联供电!

网友:
你的电源电流小了

网友:
用1000微法25伏的电容并在探头处的电源线处试试看,按要求信号线是要屏蔽线的

网友(2016-03-31):
引用 网友A:
先试下信号线的头子有没有问题,头子最好用那种需要焊接的,你这样的采用集中供电的装法,都是每个摄像头单 ...

用自带12V的交换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