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命苦的主板。。。。。别恨我、、

楼主(2011-11-19):
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式机说是检不过内存,后上诊断卡跑C1 果然是检不过内存,换内存还是这样,量内存供电管上油1.8的电压,心想可能桥的问题,就先上风枪吹一会,蹭蹭跑过了,正想给客户报价的时候,心想还是做好再报把,反正自己对台式机的桥没什么信心,就上BGA了。
中途是怎么加热桥就是纹丝不动,是不是对自己太不自信的原因啊,正在自己纠结的时候,只见一头小猪从桥下慢慢悠悠的爬出来了,坏了,赶紧停下。
事后自我总结:台板厚,加热温度要比本本的高一点点才行。还有自己推桥的时候可能是不小心把桥压低了一点,才导致小猪爬出来了

网友:
此版是三桥合一的

网友:
能总结经验就很好了,我相信下一次一定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

网友:
在实战中慢慢成长。。。。。。争取同样错误不犯第二次就好了

网友:
小猪是锡珠吗,听不明白?

网友(点评):
真搞笑兄弟,你还真以为是小猪嘛?

网友:
我看别人做桥都不用动!做出来一样可以用!

网友:
我一般不压,只是轻轻的推一下,会动就停止加热了。

网友:
没先刷BIOS试看看么

网友:
轻轻的推一下就可以,没压过

网友:
还是不要压  每次压了 拿来一上电就死

网友:
小猪 就是锡珠呀  台板的温度 是要比本本高的

网友:
上次我推桥的时候锡珠化了来没有流动。桥跑到一边了哎。

网友:
顽皮的小猪不听话,打它屁屁

网友:
这是牺牲客户的板子来给我们总结经验呀

网友:
基本上都会遇到一些

网友:
二桥合一的板,做桥时风险大,做了,有可能开不了机了。。

网友:
呵呵呵~~ 这可能是楼主的BGA机的温度曲线调得不够好而导致的

网友:
腰部,楼主可将BGA机子的温度曲线上传让大家都给点意见

网友:
不能压呀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错误难以避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