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SO LD2006WB 点不亮

楼主(2011-11-19):
拆开测了下电源板有12v 没有5v输出,开关芯片是NCP1203(2036D) ,他的6脚输入只有10v,不知道这个电压满足这个芯片条件吗,单独测芯片是在12.8v以上 5脚有10v输出,滤波电容换过 ,上个电源板的图片吧

网友:
一般开关电源5V和12V是成正比关系的.没道理有12V却没有5V.

网友:
有些电源板5V是通过主板起振的,大部分都是5V12V同行出现的

网友:
我刚刚把5v的滤波电容 焊了焊 现在12v 5v都有,那么那个adj 和en 是来自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啊,adj是1.8v ,现在就是缺EN这个没有出来啦,我也是新手没有头绪

网友:
en(背光控制)来自驱动板,不接驱动板是没有电压的

网友A:
恩 都接好后 en出不来,开关灯还一亮一灭的,这通常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恩 都接好后 en出不来,开关灯还一亮一灭的,这通常是什么问题啊

开机测量下电压,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了,电压降低了就会指示灯一亮已灭

网友:
驱控板呢,还有一些开关有问题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 不修啦 没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