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现在买哪种型号笔记本诊断卡最准确.

楼主(2011-11-19):
我是新手,准备学修一下笔记本.请教一下现在买哪种型号笔记本诊断卡最准确.

网友(点评):
还是用示波器吧,

网友:
都只能供参考

网友:
MINIPCI检测卡,基地好像有卖。

网友:
买什么都一样,测试卡只是一个参考工具,不要太相信他,

网友:
嗯,楼上的正解

我觉得先解决维修电源更有用,尤其是修主板
手机是要求纯净,主板是要求看电压,电流参数,我的理解

网友(2012-01-08):
听报警的声音看电流比较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