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 进水无CPU电压曲折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11-19):
客户送来一台DELL 1440进水的机器,同事鼓捣了一下没有弄好就扔给我了,接过机器检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现象,就接上电源,庆幸的是待机电压正常,按下开光可以正常触发,电流停在0.38A处停下来了,测量全板的主要电压,发现只有CPU无电压,打开图纸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6266,测量其主要工作条件,EN开启信号3.3V正常,接着测量3V3引脚电压只有2.7V,VDD只有4.7V左右,先处理3V3,下面是实测的电压,已在图上标示

经过上图大家可以看出+3.3V_RUN电压不正常,接着就测量它对地二极体值,对地阻值正常,那就是+3.3V_RUN没有正常产生了,追查+3.3V_RUN的来源

从上图可以看出+3.3V_RUN是由+3.3V_ALW经过MOS管U3002转换而来的,测量+3.3V_ALW为正常的3.3V,接下来测量U3002栅极电压只有4.7V左右,U3002的栅极电压没有达到MOS的Vt,所以它的内部沟道不能完全建立,就到时+3.3V_RUN只有2.7V的电压了,栅极的控制电压最终是通过+15V_ALW经过电阻R3010上来而来的,测量R3010两段的电压都为4.7V,看来还是+15V_ALW有问题,下面开始追查+15V_ALW

由上图可以看出+15V_ALW是+5V_ALW2经过多次升压产生的,测量+5V_ALW2的电压幅度为正常的5V,检查PD3305和PD3306也是正常的,电容也无掉件和腐蚀,那最后只能查升压电路中的方波输入信号了,用示波器测量发现51125_VCLK没有电压也没有方波,问题就出在这里了,接着往下追查51125_VCLK的来源

上图可以看出51125_VCLK是由待机电压产生芯片TPS51125产生的,测量芯片的主要供电和状态引脚无异常,判断为芯片故障,更换TPS51125后,接上电源触发,电流一路欢快的跳动,断电,接屏,触发,亮机了,此机到此修复完毕
感谢观赏,有权限的捧个钱场,无权限的捧个人场
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见谅

网友:
说了那么多,感觉很绕,其实就是15V不正常导致系统电压出不来,

没有过程 哪里来得结果? 难道你是孙猴子?

网友:
不知道您一天能修好几个本?

网友:
修好以前,更绕,修好了才能知道哪里的问题,维修都这样,楼主给了个思路,是很好的
没有楼主写得这么细仔 我是看不懂 很感谢楼主能写这个细仔

网友:
好吧,我的帖子我什么也不说,我应该改成由于51125坏倒是没有CPU电压,这样不耽误你时间看帖,我也省时间了

网友A:
不换芯片,直接在待机芯片11脚拉过方波过去估计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换芯片,直接在待机芯片11脚拉过方波过去估计也行

还不如换芯片方便,再说还要考虑稳定问题,还有频率问题要考虑

网友B:
问下楼主,这个方波,电压是5V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下楼主,这个方波,电压是5V吗?

具体的没有测,应该是0-5V的方波

网友:
长治笔记本维修 先给楼主顶贴了。 等下午能加分了一定给LZ加10分,因为长治笔记本维修 现在的加分已经使用完了,估计下午才能再次生成

网友C:
没示波器的话,很难找出待机芯片问题。。   看来这个5V方波挺重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示波器的话,很难找出待机芯片问题。。   看来这个5V方波挺重要的

升压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方波

网友(点评):
这个 懂,哈 无力思绪 同学也发过这样的帖子

网友:
很好的介绍。很清晰的。谢谢楼主了

网友:
很清晰的思路,感谢楼主的分享

有灌水的嫌疑,,,,,

liusheng152 -2 严禁灌水

网友D:
楼主写的不错。思路很好。

龙下江南 -2 这样的帖以后不要回复,说点你的想法才是真.

网友E:
如果是我可能换二极管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我可能换二极管了

那个二极管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个二极管啊

升压的二极管啊

网友:
非常好的维修介绍。学习了

龙下江南 -2 严禁灌水

网友G:
见过的大多数升压所用的方波由EC给,或者系统供电的下管控制波形,系统供电直接给的刚在楼主这里见到

网友:
写的挺好的,虽然 走了弯路,但是对我们搞维修的来说有时候确实需要一点一点的来找问题,来分析问题,走弯路很正常。

龙下江南 -2 看似与文章无关,没有独立的分析,扣掉你的.

网友H:
楼主很强大!希望能成为好友,以后能多请教你

龙下江南 -2 没有见解

网友F:
你没有认真看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没有认真看贴吧

认真看了,开始是CPU电压无,经查是3.3VRUN电压只有2.7V偏低——查到来源——查到15V电压只有4.7V——查到15V是由5VALW自举升压得到,但是在升压的过程中量不到电压又打不出波形,又由于待机电压几个也正常,于是你就更换了TPS51125……

网友I:
强子, 你好牛X, 给你顶起起奥,  真是一次艰难维修, 花了不少心思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强子, 你好牛X, 给你顶起起奥,  真是一次艰难维修, 花了不少心思哈。

呵呵,你要好好混,混好了去给你拎包啊

网友:
谢谢大家支持,有机会了再发些典型的故障给大家分享

网友:
楼主你的思路来自哪里,我总是学不好

网友:
VCLK这个电压及波形还没见出过问题的,估计是我技术有限,

网友J:
戴尔的修这个电路是比较多的,一般我修这个电路就先换51120,不行再老实点测一下四个二极管的二极体值,上次1420还修到一个U5的与非门原件短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我可能换二极管了

用二极管档可以测好坏,测测更快哇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很强大!希望能成为好友,以后能多请教你

指教什么,学习靠自己,想会修就要自己努力啊

网友J:
引用 网友G:
见过的大多数升压所用的方波由EC给,或者系统供电的下管控制波形,系统供电直接给的刚在楼主这里见到

说说你见过的机型呢,我怎么不知道,我也修过两三百种机器了,没修到过,难道EC控制的不会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说说你见过的机型呢,我怎么不知道,我也修过两三百种机器了,没修到过,难道EC控制的不会坏

EC应该很少有这种功能的

网友K:
楼主思路清晰。维修经验老道,,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楼主思路清晰。维修经验老道,,值得学习

呵呵,过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说说你见过的机型呢,我怎么不知道,我也修过两三百种机器了,没修到过,难道EC控制的不会坏

纬创DZ1你可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EC应该很少有这种功能的

纬创DZ1你可以看看  EC输出32.768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写的不错。思路很好。

写的本来就很好,,,,这也叫灌水?看来以后不能说谁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戴尔的修这个电路是比较多的,一般我修这个电路就先换51120,不行再老实点测一下四个二极管的二极体值,上次 ...

修了很多机器,这个芯片坏得也蛮多的

网友L:
VDD只有4.7V
是不是也偏低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VDD只有4.7V
是不是也偏低呢?

是啊,这一路我没有去看,我先看的3V3,可能也是这个故障引起的,店里机器多,修好后就没有去关注那个引脚了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好不错

网友:
支持你,希望以后多写点这样的帖子

网友:
电压3.3没有完全导通。。+15没有起来的原因是51125没有发出波形导致15V没有起来
不错哈

网友(2012-09-19):
楼主修的不错,类似的故障我也到过好多个了